[Actel FPGA]
写好verilog代码,但是每次编译只要有错误,都是一样的提示

楼主(2010-05-20):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行有错,是不是你在中文目录下建的工程

网友B:
对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感觉这个软件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提示为第一行有问题,可以检查下语法,错误不一定在第一行,但与第一行有关,如第一行为执行语句,但是用的不是分号而是逗号,或者直接进综合页面,其中也有对错误信息的提示

楼主:
不是第一行有错,每次出现错误都一样的提示,我郁闷

网友D:
你可以这样查找:

1,把正确的代码打开,然后检查语法,看能否通过,如果通过,那排除软件问题,就是你的代码有错误;

2,确认你在建立文件时语言选择选项,是选用Verilog,同时你的代码也是Verilog;或者选用VHDL,同时你的代码是VHDL。

网友E:
我也经常碰见,可能还是你自己程序的问题。比如在某个语句后少个分号,一些细小的错误,这种小错误很难查出来的;

教你个方法,你吧错误的程序,用modelsim仿真,或者用synplify综合,这是会给出错误提示,这两个软件给出的错误提示比较具体,双击错误提示能够指定到具体错误的语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