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HMC1022的置位/复位电路

楼主(2010-05-21):
想采用datasheet中的电路,用IRF7105做,而且电路也是datasheet中的

14脚和8脚要得到0.5A~4A的电流,我现在没有示波器,只能测得5678点输出电压,只有0.6v~1.6v左右,而经过0.1uf的电容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分析?请大侠指教!!!
以下是我找到的一段分析,可实际测的就是不一样。

电路原理的具体分析如下:
输入时钟源的初始状态是高电平(Vsr>=4.5V),N沟道MOSFET X2全通,
且有效地将C1,C2,Rsr1和Rsr2的串联电路接地。当输入时钟跳变到低电
(Vsr<=0.5V)时,MOSFET X2截止,同时MOSFET X1从截止状态过渡到导
状态,并通过X1的源极和C3-R1的节点把串联的RC电路突然向Vdd的水
拉高。又因为C1和C2上的初始电压几乎为零,从零到Vdd的突变使得所有
电压都加在带阻抗Rsr1和Rsr2上,只有很小的电压降分配给MOSFET X1的
二极管。之后电容通过Rsr1和Rsr2放电,由于电流从S/R–管脚流入,这就
成了复位脉冲[2,20,21]。
随着复位脉冲的衰减,电容C3通过MOSFET X1释放的电荷进入C1和C2。终,电容器C1和C2充满电荷,接近Vdd,此时Vdd经过R1再次向C3充
。随着脉冲电流衰减到零,传感器的电桥处于正常的磁畴状态。
为了实现置位的功能,MOSFET X1和MOSFET X2交替通断。X2导通时突
把电容C1和C2连接到地,使得Rsr1和Rsr2端产生负的Vdd。然后由电压作
产生一个需要的电流脉冲。其中电流脉冲的衰减系数由X2的自身阻抗、电流
的并联阻抗,还有C1和C2的电容值决定。这个电流脉冲就定义为置位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