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手机直充充电器,输出不正常,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0-05-21):
第一个问题,手机直充是恒流输出还是恒压输出?

现在设计输出是500mA恒流,限压5.0V,空载时正常输出5.0v,功耗0.3w

输出电压4.6v以下都能保持500mA的CC输出,
但是输出电压大于4.7v时,电流就被拉低到460mA左右,请问是哪些参数没有调好?

附件是原理图

网友A(2010-07-26):
第一充电不是恒流,开始电流大充饱电流变小,应该是恒压。第二有现成方案不用搞的这厶复杂不是自找嘛烦?

网友B:
你这个设计都没有加补尝,在358 1-2PIN加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