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延时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21):
如图所示,在U6A  7脚输出波形的下降沿出现延时,延时132ms,此延时使得与U6B  5脚上升沿出现交叉。怎样才能使延时时间短一点呢。
测得Q4 Q5基极的波形如图
我试过将R43去掉后,延迟时间为92ms,

但是还是如图2所示两波形在408mv处相交,时间间隔还是为4ms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看到图,
楼主分析一下光耦的RL跟输出波形上升压跟下降沿的关系,我用过ps8601他的上升下降沿跟负载rl有很大关系,rl大,波形上升时间就大。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

楼主:
重新上传图片,我用的是TLP521-2光耦,我的光耦集电极直接接VCC没接RL,我试过接RL。接上后延时会加长

网友B:
不是高手,感觉采用射极输出形式后光耦三极管部分的等效输入内阻约为β×R37=β×10K,约为1M多,等效be极间电容的的作用下造成延迟,建议e极下拉1K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试试看再上来发帖

楼主:
我把R38改成1K变化不大,第一个波形的上升沿和第二个波形的下降沿还是4ms,不过交叉点变为390mv,和408mv相差不大。

网友B:
lz也不怕电阻发热啊,呵呵。建议:加上集电极到电源之间的电阻10K,发射极到地之间下拉1只小电阻1K,R38,R37阻值改为510Ω。

网友C:
贴出输入输出全部波形才好说!
应该是三极管饱和过度,因为分布电容的原因,退出饱和慢了。

网友D:
我把R38改成1K变化不大,第一个波形的上升沿和第二个波形的下降沿还是4ms,不过交叉点变为390mv,和408mv相差不大。
引用 楼主:

你看错他的意思啦
他是让你从光耦的E极再接一个1K电阻到地,不是改变R38为1K

楼主:
哦,这个意思啊,我明天再试试看,谢谢楼上的指点和建议

网友E:
基极电阻有点大,同意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F:
TLP521延时,顶下

网友G:
R38、R39改为2K左右,在光耦7脚接一个下拉电阻到GND,R43改为330欧姆左右,下降沿就会明显好转。

楼主:
我按照7楼所说的测试了一下,果然下降沿延时不存在了,达到设计的要求。想请7楼解释一下,或者其他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H:
延时是三极管的输入电容(Cbe)造成的。在三极管的B极加个下拉电阻到地等于给这个电容提供了个快速放电回路。

楼主:
我现在将整个延时电路贴出,一块谈论,看看有缺陷没,这是没做改动前的电路。

网友I(2015-08-26):
请教这个光耦延时的问题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lz也不怕电阻发热啊,呵呵。建议:加上集电极到电源之间的电阻10K,发射极到地之间下拉1只小电阻1K,R38,R ...

在吗  请教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