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保险管

楼主(2010-05-21):
想找一款保险,玻璃管,外形与通常AC220V处使用的那样, 但我需要的是直流的, 这样的产品都有哪些厂家? 型号之类的, 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 就是用保险丝夹的那种

网友A:
如果电源是直流,那么熔断电流对保险管来说与交流是一样的,但允许切断的容量很小,换句话说,允许使用的电压很低。

楼主:
是直流电源模块为功率模块供电,需要的保险管,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任何选型信息,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A:
4楼:
我已经说过,这样使用,允许切断的电压很低。
你死活不说你的电压多高,怎么办?

网友B:
查查汽车用熔断器,那一般就是用在直流12V或24V场合的

网友C:
市场上大把低压直流熔断丝。

楼主:
to maychang
我什么时候说要使用交流的保险管了? 只是外形相似相同, 我需要的是直流的

网友D:
唉~

LZ,maychang又什么时候说你要使用交流的保险管了?
问题是直流的灭弧能力明显低很多,同样尺寸的话切断电压要比交流的低很多倍,必须得注意它的耐压。
所以maychang才一直问你“你的电压多高”:)

网友A:
xwj说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啊, 那时没理解, 我使用的电压是24V, 12V的, 功率比较大, 120W到200W

楼主:
在电子市场看到一些比如10A, 250V的保险, 这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