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5745 LNA

楼主(2010-05-21):
RF, 4G
想用RF5745做2.4G LNA, 但LNA增益达不到手册上讲的12dB, 请教各位高手, 注意那些问题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注意匹配和分布参数的控制,高频电路不同于普通电路,实际电路结构、元器件特性、PCB设计等都对电路构成明显影响。

网友B(2010-10-30):
线不要走匹配电路下面,尽量要天线部空矿,尽量保证地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