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电容?

楼主(2010-05-21):
现要做一个电源模块,由交流220V经变压器转成交流25V,再整流转成直流35V左右,然后带动电机运动(电机为24VDC,用PWM控制)。总直流功率最大约为450W,由功率因数换算得到的交流功率约为720VA。请问整流后的电容应该怎么计算呢?纹波要求10%就可以。
这个电容应该大得吓人吧?有这种电容吗?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种电容当然有,但若负载是电机,没有必要用电容滤波,因电机自身是相当大的电感。
变压器次级25V交流有效值是错误的,即使用“大得吓人”的电容滤波,也无法输出35V。若不用电容滤波,更达不到35V。
另外,用PWM控制24DC电机,为什么要求直流输出35V?难道你的占空比最大只能到0.7?

网友B:
35V他应该说的是加电容后的空载电压,25*1.414=35

楼主:
回2楼:
谢谢指教。
35V指的是空载电压,满载时应降为1.2*25=30V左右。
电机额定电压是24VDC的,不过我打算超额使用,空载时使用24VDC,有负载时加大供给电压,这样是为了使电机在负重不同时速度相差不大。已经询问过电机供应商,没有问题。

请问用两个6800uF的电容并联是否可以达到效果?  : )

网友C:
2楼已经说了,你的负载是电机,是不需要使用你所说的超大容量电容的。

网友D:
瞎搞, 24V的电机,满载时超压25%运行,铜损超了56%, 供货商还说没事?

网友E:
唉~

大电流时应该用电感滤波,电机控制也最好改成电流控制、反馈,这样可以有很好的力矩特性。
如果要求转速基本恒定的话,有这么大功率,为什么不用交流异步电机?那个可便宜、简单多了。

最后,电机的参数都是经过严格计算、实践后设定的,不要超额使用,否则寿命会严重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