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方波发生器怎么没有振荡?

楼主(2010-05-21):
想输出20khz方波,但是通电以后一点反应也没有,1脚0v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起震,在输入侧给个电压起震信号

网友B:
当然不会起振,改双电源。

网友C:
电容接VCC/2应该可以起振

网友B:
电容下端接Vcc/2还不够,R21下端也要接Vcc/2。
此外,这样接会产生新的问题:Vcc只有5V,Vcc/2就只有2.5V了。LM358输出为负时可以接近电源负端,但输出为正时却离电源正端比较远,这样将造成输出波形占空比离0.5相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