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急拉!

楼主(2010-05-21):
今儿个,打样的变压器送来了!上面想让我确定下,我们能不能用!当时第一想法是送去专业的实验室,因为我们这测试变压器的仪器什么的都没有!
  后来一想,希望估计不大,可能还会被?*/!所以,只有自己做!

  请教:我做以下测试能否确定这个变压器是否满足我们的需求:

    1:整机测试效率(仅更换变压器,其他元件不动);

    2:测试温度:整机满载,环境温度50度,看线包和磁芯的温度;

     3:用电子负载测整机的动态响应,这个应该可以考量变压器的带载能力;

     4:还想做老化试验!估计时间不够!

目前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

网友:
怎么jepsun也用这些词语的呢 ??

网友A:
测量变压器初级次级电感量和漏感应该可以办到吧?
常温下先加半载,测量功率管温度,再看变压器温度。因功率管加散热器的热容量远比变压器热容量小。然后在加满载测温度。通过后,再测环境温度50度。
测完温度后,再常温下测效率。最后测动态。

楼主:
2楼:现在急的就差上墙了!
感谢3楼!
另:刚才的问题太幼稚!俺都不好意思了!
常温下:85度以下;
高温测试,105度以下!

俺想把环境温度提高10度!万一这个电源跑去非洲了咋办?在机壳里面那么封闭!

市场部又不肯告诉我目标市场,拉到!按俺滴思路来!

楼主:
结果出来了!斑竹!

常温半载:线包温度:79度;磁芯温度:72度;
常温满载:线包温度:90度;磁芯温度:81.2度;
环境温度50度满载:线包温度:108度;磁芯温度:96度;

漏感:原边对副边:1,主功率绕组:24.4uH;
                         2:辅助绕组:3.7uH;
         副边对原边:2.1uH;

初级电感:1,主功率绕组:502.7uH;
              2:辅助绕组:24.1uH;

次级电感:6.1uH。

我知道温度多了些,50度下,应该不能超过105度;常温下,应该不能超过85度!
或者对于 漏感,需要结合电路来判断是否合适!

想请教下:现在的温度,能否判定合格?即不影响实际使用?
谢谢!

还有我把漏感分主功率绕组和辅助绕组是否正确?还是很BC?

磁学该恶补了!!!

楼主:
伟林大师:请赐教:
   常温下,线包温度85度;
   50度下,线包温度105度;
这个概念没错的哦?

网友B(2010-06-29):
常温半载:线包温度:79度;磁芯温度:72度;
常温满载:线包温度:90度;磁芯温度:81.2度;---这个温度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C:
纯属帮顶 顺带消化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