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0-05-21):
看不 太清楚,其中1点与2点通过导线连接到一起,有24V电压
3点与4点间存在一个40欧姆左右的导电螺旋圈(估计是加热用)材料不清楚

帖子: 3
积分: 9

专家等级:

3楼:
这个电路图是一个电源盒
就是通过导线把电从3点处传到4点处,在3点与4点间有一个螺旋圈(估计是加热用),在螺旋圈上估计是一层物质,通过加热要瞬间融化,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但是我没看明白这个电路图,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万分感谢!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啊,顶下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一个电源盒
就是通过导线把电从3点处传到4点处,在3点与4点间有一个螺旋圈(估计是加热用),在螺旋圈上估计是一层物质,通过加热要瞬间融化,主要是起这个作用,但是我没看明白这个电路图,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万分感谢!
这个图看的清楚些,没有人给分析下么?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A:
图不清楚,输入标号可能不对。
MCU15输入PWM信号,通过LM358运放缓冲加到NPN三极管的基极b,NPN三极管随PWM信号饱和、截止。这样即可调节NPN集电极c上的负载螺线管的发热功率。

螺线管电流路径: +24V -> 1 -> pmos管NDS352AP(S -> D, 当MCU25为高电平时) -> 2  ->
                                             -pmos管NDS352AP(S -> D, 当MCU12为高电平时) -> 3  ->
                                            -> 螺线管负载 -> 4: NPN三极管(c -> e, 当MCU15有PWM信号时)
-> R14 -> GND.

楼主:
请问下,MCU23,MCU27,MCU28脚,起什么作用呢?谢谢4楼大侠的飞分析,万分感谢
下面附件里的图应该看清楚一些。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A:
MCU23,MCU27,MCU28脚,起电源开关状态检测作用。 40K、10K电阻将24V分压为5V左右输出,以便MCU检测螺线管电流路径上的MOS开关是断开或者闭合。

楼主:
谢谢 “XMAR”的分析,基本知道一些了,但是MCU23,MCU27,MCU28的作用还是不太清楚,我认识MCU24脚应该是个检测的作用,我在找找资料,很感谢你,对了,这个电路只工作2-3秒就可以把螺旋圈上的物质融化掉,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最开始我认为有可能是保险丝之类的金属(铅镍合金或海伍德金属),后来感觉不可能,因为时间很短,也可能是塑料之类的,温度可能要低于100度,因为是用于人体里的,温度过高可能不行,有对这方面了解的大侠请不灵赐教!谢谢!!!!MCU用的是ATmega8L,螺旋圈的外径大概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