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把12V降到5V吗

楼主(2010-05-21):
这个电路能把12V降到5V吗

网友A:
不能保证输出5V。

楼主:
maychang,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B:
Q2是一个达林顿?
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而且换一个Q1输出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C:
难以理解

网友D:
怎么连基准也没有啊

网友E:
就想要5V的话为啥要这样?

网友F:
没有基准也没负反馈,输出会根据负载变化

网友G:
根本就不稳压,只是基极电流稳点

网友H:
好像是没有稳压效果

网友I:
有反馈么?

网友J:
基本不能用的稳压电路

网友K:
怎么稳的啊

网友L:
不能稳压,8楼正解

网友M:
8楼和14楼是说的线性稳压电路吧,试试这个

网友N:
貌似恒流吧

网友G:
15楼稳压还是不好,依靠电阻分压,稳压管就是一个台阶,没有起基准的东西,仿真负载没有,但电源稳定的目的就是给多变的负载供电。这个变成负反馈了。

网友O:
最简单的就是把15楼的图中Q1和D1换成TL431,然后调下R1R2的分压比即可,另外,R3的值太大了。

LZ的电路完全不能用。

网友P:
小弟在此领教了

网友Q:
到不如将15楼的q1改成431,要不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就好了,用5.6v,考虑三极管的压降。

网友M:
我发的贴没人来,先借楼主的贴用,帮我看看这是一种什么二极管,用万用表打到电阻档测这二极管,表笔对调测都是480几欧;打到二极管档测这二极管,表笔对调测都是0.210,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二极管呢?中间有两条色环,这个二极管在电路中正向电压都有几十伏了,请看图片

网友R:
LZ给出里三极管的型号,

坐而可以得出负载不是太重.
并且LZ不打算在这上面花费过高的成本.

可以参考十五楼的电路,
如果输出要求不高,可考虑去掉稳压管.
(但采样电阻个人认为值过大)

网友S:
431我也用过的,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对5伏输出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输出在3-5伏就可以了,只要成本不高就可以,另外,整个系统是12伏电池供电的,随着系统的消耗,12伏电压也会慢慢下降。

网友T:
最好别用仿真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