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C51程序疑惑,和此图中LM393的作用

楼主(2010-05-21):
单片机程序如下,主要功能是对3个继电器的控制,对读状态部分程序有点不理解,对电路图里面LM393的作用也不理解啊:

#include <REG20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data        state;
uchar        data        cmd;
uchar        data        ls_data;
uchar        data        test;
uchar        data        start_data;
uchar        data        end_data;
uchar        data        return_state;

uchar        data        led_1;
uchar        data        led_2;
uchar        data        led_3;
uchar        data        led_4;
uchar        data        led_5;
uchar        data        led_6;

sbit clk        =P1^3;
sbit dat        =P1^4;
sbit out1        =P1^6;
sbit out2        =P1^7;
sbit out3        =P1^2;
sbit out4        =P1^1;
sbit out5        =P3^4;
sbit out6        =P3^5;
sbit out7        =P3^0;
sbit out8        =P3^1;
sbit cotr1        =P1^5;
sbit cotr2        =P1^0;
sbit cotr3        =P3^7;

void         short_delay(void);
void         long_delay(void);
void         delayx10ms(ulong count);
void         delayx1ms(ulong count);
void         delay(ulong count);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out_byte);
void         receive_byte(void);

main()
{
        uchar        i;
        i=20;
        for(i=0;i>0;i++)
        {
                delayx10ms(20);
        }
        EA=1;
        EX0=1;                                //外中断0允许位

        while(1)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EX0=0;
        receive_byte();
        start_data=ls_data;
        receive_byte();
        cmd=ls_data;

        if(start_data==0x0a)
        {
                if(cmd==0x80)
                {
                        receive_byte();
                        state=ls_data;

/******************************************************************
                        电磁阀的状态控制字节STATE,低6位数据有效,对应状态为
                                        0  0  V6  V5  V4  V3  V2  V1

                                        V2V1=01,表示1号电磁阀吸合
*******************************************************************/

                        led_1=state&0x01;
                        led_3=state&0x04;
                        led_5=state&0x10;
                        if(led_1==0x01)
                                cotr1=0;//阀1闭合
                        else
                                cotr1=1;
                        if(led_3==0x04)//阀2闭合
                                cotr2=0;
                        else
                                cotr2=1;
                        if(led_5==0x10)//阀3闭合
                                cotr3=0;
                        else
                                cotr3=1;
                }/**/
                else if(cmd==0x81)//读状态
                {
                        return_state=0;
                        if(out6)
                                return_state+=1;
                        return_state=return_state*2;
                        if(out5)
                                return_state+=1;
                        return_state=return_state*2;
                        if(out4)
                                return_state+=1;
                        return_state=return_state*2;
                        if(out3)
                                return_state+=1;
                        return_state=return_state*2;
                        if(out2)
                                return_state+=1;
                        return_state=return_state*2;
                        if(out1)
                                return_state+=1;

                        send_byte(return_state);
                }
        }
        EX0=1;
}

/***********************************************************
                延时部分
***********************************************************/
void short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6;i++);
}
void long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0x60;i++);
}
void         delayx10ms(ulong count)
{
        uchar j,k;
        while(count--!=0)
        {
                for(j=0;j<20;j++)
                        for(k=0;k<26;k++)
                        ;
        }
}

void         delayx1ms(ulong count)
{
        uchar j,k;
        while(count--!=0)
        {
                        for(k=0;k<40;k++)
                        ;
        }
}
void delay(ulong count)
{
        count=count*4;
        while(count--!=0);
}

/***********************************************************************
名称: send_byte
用途: 写一个字节子程序
说明:
***********************************************************************/
void send_byte( unsigned char out_byte)
{
        unsigned char i;
//        dat=0;
        for (i=0;i<8;i++)
        {
                while(clk);
                if (out_byte&0x80)
                {
                        dat=1;
                }
                else
                {
                        dat=0;
                }
                out_byte=out_byte*2;
                while(!clk);
        }

        dat=1;
}
/***********************************************************************
名称: receive_byte
用途: 读取一个字节子程序
说明:
***********************************************************************/
void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ls_data=0;

        for(i=0;i<8;i++)
        {
                ls_data=ls_data*2;

                while(clk);

                if (dat)
                {
                        ls_data|=0x01;
                }
                while(!clk);
        }

复件 BACKUP~1.rar

电路图

网友A:
去看datashe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