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Makefile调试

楼主(2010-05-21):
u-boot:  depend $(SUBDIRS) $(OBJS) $(LIBS) $(LDSCRIPT)
  UNDEF_SYM=`$(OBJDUMP) -x $(LIBS) |sed  -n -e 's/.*\(__u_boot_cmd_.*\)/-u\1/p'|sort|uniq`;\
  $(LD) $(LDFLAGS) $$UNDEF_SYM $(OBJS) \
   --start-group $(LIBS) --end-group $(PLATFORM_LIBS) \
   -Map u-boot.map -o u-boot
像这个语句中LDSCRIPT在整个Makefile文件中都找不到在哪定义。请问怎么调试Makefile文件各语句?或者说怎么才能更好的理解每个语句的意思?看了一篇《makefile 的调试》,其中说到使用--print-data-base可以查看make 所运行的命令的信息,信息太多不好对单个语句进行理解。比如我只想知道上面这个语句的意思,应该怎么调试?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其他目录的makefile里面,然后被include过来了
多用用 搜索查找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跟我一起写Mak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