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Bank0和Bank1都有INTCON,有何区别?

楼主(2010-05-21):
PIC单片机的Bank0和Bank1都有INTCON,STATUS等SFR,有何区别?

----偶系菜鸟,望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A:
就是一个寄存器,使用上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B:
你如果用汇编,不管在BANK0还是1,都可以直接访问INTCON,这是便利的地方。用C,那就感觉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