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模型 最难解释的问题……不看后悔 看了郁闷!

楼主(2010-05-21):
问题如下: 两电容并联接到12V直流电压源上 为何测量每个电容的电压都为0V???并非偶然现象 很多人都测出这个结果 并接proteus仿真也是这样!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感激涕零!

网友A:
看错了!!:L  应该不会出这错吧!

网友B:
很多人都测出这个结果?

把仿真图贴出来。

网友C:
re LZ:

你说的应该是串联,而非并联。

两电容串联,接一个直流电压。若用仪器测量单个电容的电压,就相当于在被测电容上并联了一个电阻(测量仪器内阻)。如此一来,自己看一下其被测电压会如何变化?

楼主:
楼上给出了正确解释 确实是这样……谢谢你的关注 看来这确实是个易范的错误

楼主:
谢谢你拉 真乃神人也!

网友D:
串联和并联能说错?

网友E:
呵呵!偶然失误。

网友F:
实际也是这样的,因为测量仪器是有内阻的,测量时就好比一个放电的电阻接在了电容两端,当电荷放完了电压当然是0v喽(公式:C = Q/U)。不过如果不接测量仪器,两个电容分到的电压还是两个电容值的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