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电路设计》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0-05-21):
我下了tyw的《晶体管电路设计》看到在第21页有句话是:如图1
作者说为了不让输出出现饱和及截止失真要将集电极的电位Vc设定在Vcc与Ve的中点。
不是应该将Vce的电位设定在Vcc和Ve的中点吗?

网友A:
Vce是电压,不是电位。

楼主:
Vce是电压,不是电位。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应该是Vce=1/2(Vcc-Ve)。
如果把Vc设定在Vcc与Ve的中点,那就是Vc=1/2(Vcc-Ve)  =>Vce=1/2(Vcc+Ve)吗?
除非作者的意思是:电位Vc设定在(电位)Vcc与(电位)Ve的中点。那才是:Vce=1/2(Vcc-Ve)

网友B:
如果是此话对此图,则似乎有误。

此地Vc比Ve还低。

网友A:
3楼:
原图中未给出Vcc、Ve是哪点电位。只说明了Vc是集电极电位。
从不失真的角度看,应该是“电位Vc设定在(电位)Vcc与(电位)Ve的中点”。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因为时间的原因,视力也不是很好,把图贴错了。浪费了大家的时间。现在把正确的图贴上。特别对不起4楼。
5楼,我现在也觉得“电位Vc设定在(电位)Vcc与(电位)Ve的中点”和Vce=1/2(Vcc-Ve是等效的,我开始认为“电位Vc设定在(电位)Vcc与(电位)Ve的中点”
和Vc=1/2(Vcc-Ve) 是等效的,这个是我搞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