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采样取值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按键键盘的,原理我懂,对一组I/O口进行扫描后,把相应的键值读取出来就OK了。
但是我现在要对一个红外线式的触摸屏进行采样,利用X、Y方向上密布的红外线矩阵来检测并定位用户的触摸。我不知道,当我检测到有触摸时,我应该赋一个什么样的值给I/O口?就像键盘一样。(我用的是89S51外扩一个8255,8255的PA、PB口为输入,PC来确定是哪一根发射管)
还有,老师的要求是,首先延迟0.38MS才第一次样品数据,以后隔40US采样一次,共采样3次,其中相同的2次样品数据作为本次采样数据,我应该怎么做?
麻烦各位大哥了。。。

网友A:
说的详细点,给个邮箱,我发给你个程序

楼主:
kusheng176@hotmail.com

谢谢了,主要是刚开始接触这方面,实在不熟悉。不过很大一部分的问题都是在程序上的问题,慢慢学习中。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B:
屏幕和键盘不一样啊,对于矩阵键盘,举例来说,可能是逐行置低电平,每set一次就逐列检查哪个是低电平,从而确定其位置。就是某GPIO的几个Pin简单的set和取值, 但屏幕和MCU的接口就多了,比如LCD的接口模式就有MCU模式、RGB模式、SPI模式、VSYNC模式……

建议LZ好好看看你那个触屏的手册,了解其控制器怎么做的,它检测到有触摸时做了什么,比如把什么数据放到哪个寄存器了,然后你再看把这些数据通过接口送给MCU后再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