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电路

楼主:
大家好:
      我做了个超声波测距电路,贴出来希望大家给提点意见,看看该电路能否实现。尤其是超声波探头的正负极接的是否正确。谢谢大家。
      我用的51单片机,想用P1^0来产生40kHz方波,请问是否可以实现。谢谢。u4是
74ls04 U

网友A(2010-05-21):
可以实现,没问题

网友A:
每隔一定时间发射一串超声波脉冲,在发射脉冲串时刻开始单片机定时器计时,在超声波接收器接收到反射信号时刻,停止单片机T0计时。单片机定时器所计时间,即为传播渡越时间。超声波是一种声波,其声速与温度有关,V=331.45+0. 607 t,t为摄氏温度,声速高低影响距离值。

网友B:
下个CX20106A的芯片资料看看吧,我记得那上面有参考电路。
发射并部分反相升压做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一直有两个疑问:
1。发射探头正负接的是否正确
2。接收探头正负接的是否正确

网友C:
可以的!我正在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附的图看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超声波的正负极该怎样接,我没有注意。

网友E:
这个也分极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极性,其中有一个脚是接外壳的。

网友F:
呵呵,既然“有一个脚是接外壳的”,信号当然是接剩下那个不接外壳的脚咯,这还用问吗?;P

网友G:
u4是什么,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F:
应该只是6反相器(非门)

楼主:
回复 网友G:
74ls04 反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的。

对于接收端,有一个脚要接地,所以我把外壳接地了。

但对于发送端,我就困惑了,一路方波(单向方波)进入反相器后有两路输出(双向方波)进入到发射探头,所以我感觉这两路输出应该接发射探头的正端,而外壳端要接地。
谢谢。

网友F:
1、不能用74ls04 ,而应该用74HC04,因为前者不是推挽输出(图腾柱输出)的;
2、单端的话就4组(或6组)并联,然后串个104或者105的电容接发送器的非外壳脚即可,要不不改电路发送器的外壳不接地也可以。

网友H(2011-03-15):
我在想为什么,发射头的两端,波形会失真,而且它能发射几米,应该不会到一米吧

网友H:
R6应该是4.7欧

网友I(2011-05-04):
我也在做这个,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我的是AT89S52,我想不用别的芯片直接P0口驱动四位八段数码管,再接四个三极管不知道可以不,我的QQ479178199,可以交流交流吧

网友J:
我也在做这玩意, 距离也很近;
发射部份跟你差不多, 只不过我发射头双脚都是104电容出去.
但是接收部份想用运放做, 还没搞出合适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