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各位高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0-05-21):
想要放大mv量级的1KHz方波电压信号到V量级请问应该怎么做 谢谢

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方案么 放大信号主要是为了数字化

电压太小A/D的分辨率不够

网友A:
1. 图中IC为THS4508。
2. 将图中R5、R8改为3.3K。
3. 用两个这样的放大器,即可把1mV的方波放大至1V。

网友B:
想问一下你这个MV级别是10MV以上还是以下?

楼主:
3# lhkjg 您好 感谢您回复我的帖子 电压大概十毫伏左右 可能比10mv大也可能要小 但是应该是比1mv大。请问这样的放大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或者从哪里能找到现成的么 谢谢您 我是初学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