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D2调试问题!

楼主(2010-05-21):
我调试的是16F630芯片,线应该没有接错...在线仿真的时候RUN点错之后就出现下面的错误!为什么无法仿真,而是程序烧进芯片里去了,还有就是写EEPROM的时候会有问题,貌似写不进去,引起了看门狗复位...无法理解
希望有高手看到

ICDWarn0088: A debug header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debug this part. Please make sure you are using the header part before continuing. Press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qui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6, read=0x0)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0).  Continue?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ICDWarn0015: Program memory has changed since last program operation?  Continue with Debug operation?
Running Target
Entering Debug Mode
...Programming GOTO 0x00 command
...EEPROM
ICDWarn0052: MPLAB ICD 2 cannot validate a target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target device is connected and properly powered. Select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abort the operation
ICD0083: Debug:  Unable to enter debug mode.  Please double click this mess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ICD0069: Debug:  Unable to run target

网友A(2010-09-09):
我调试的是PIC16F676,现在无法仿真,连接时出现以下提示,请高手解答,谢谢!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88: A debug header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debug this part. Please make sure you are using the header part before continuing. Press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qui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7, read=0x86)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3FFF).  Continue?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target
ICDWarn0088: A debug header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debug this part. Please make sure you are using the header part before continuing. Press OK to continue or Cancel to quit.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7, read=0x86)
ICDWarn0044:  Target has an invalid calibration memory value (0x3FFF).  Continue?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网友B(2011-04-04):
需要转接头

网友C:
PIC这些低脚位的IC,不能够直接用ICD2进行仿真调试,需要购买官方配套的调试头(约500RMB)。
官方配套的调试头其实就是在一块PCB上面焊接了一块专用的PIC芯片。

网友D:
ICD都是通用的,而且还有些接口在调试的时候是不能接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