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划线平板代理

楼主(2010-05-21):
划线平板又名划线平台,划线铸铁平板,是用来检查机械零部件平面度,直线度等形位公差的测量基准的量具,也可用于零件划线研磨加工,安装设备等用途。划线平板是检验机械零件平面、平行度、直线度等形位公差的测量基准,划线平板也可用于一般零件及精密零件的划线、铆焊研磨工艺加工及测量等。
划线平板
选用高强度铸铁HT200-300铸成,工作表面硬度为HB170-240,经过人工退火600-700度和自然时效2-3年后,精度稳定,耐磨性能好,规格在200×200-3000×6000mm划线平板特殊规格可按用户图纸订做或双方商定生产加工。划线平板按国家标准计量检定规程执行,分别为0123四个等级。
检验平板使用方法类似,划线平板的工作面要擦拭干净,在确认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使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工件和工作面有过激的碰撞,防止损坏工作面;工件的重量更不可以超过额定载荷,否则会造成工作质量降低,还有可能损坏划线平板/划线平台的结构,甚至会造成变形,使之损坏,无法使用。

一般
划线平板只要采用正确的方法使用和保放,使用寿命很长,工作面的精度可以保持使用2年以上,精度降低时可以通过调试或刮研工艺恢复,本身的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100年,所以,在使用划线平板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在潮湿,有腐蚀、过高和过低的温度环境下使用和存放,这样才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保证工作质量。为了防止发生有害的变形,在发装平板时,要将支承支在主支点处。支承时,尽量将划线平板/划线平台的工作面调整到水平面内。
长河铸业公司位于泊头市交河工业区,有810吨冲天炉各一座,单件铸铁60T左右。机加工区有4X8米龙门刨、3X10米龙门刨、1.6X4米龙门刨床、3.5X8米铣床、Z80立钻等中型机加工设备几十套。有多年铲刮经验的技术工人100多人。主营铸铁平台铸铁平板划线平板、铆焊平板、焊接平板、装配平板、基础平板、测量平台、试验平台、对接平台、检验台、划线平台、组合平台、三坐标平台、动力机械震动平台、压砂平板系列、花岗石平台、T型槽平板、花岗石平板、电机实验台、落地镗床工作台、机床垫板等工量具。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欢迎惠顾!

网友A(2015-06-20):
铸铁平板:是为生产车间或计量部门做精密测量用的基准平面;同划线平板相比,划线平板是为生产中做划线用的基准平面。 虽然这两种平板都是基准平面,但是它们的加工方法、平面精度、功能作用是不同的。 专用于涂色法的检验平板工作面需刮研;其他用途的检验一板工作面需刮、磨或研;划线平板工作面剑光即可。由此可见,检验平板的平面精度高于划线平板。
铸铁平板工作面通常应采用刮削工艺。对采用刮削加工的3级平板工作面,其表面粗糙度Ra最大允许值为5μm。
铸铁平板平面度检验标准:检验平板表面质量检验:用涂色发检验。0级1级平板在每边为25毫米平方的范围内不少於25点,2级不少於20点,3级不少於12点。
伟成量具铸铁平板价格合理欢迎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