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三极管和稳压管的作用还是不知道怎么分析?

楼主(2010-05-21):
大概知道怎么恒流的,恒压的,但是具体怎么分析还是不知道

楼主:
R2,光耦,ZD1组成并联反馈,但是不知道是电流还是电压反馈
R2,光耦,Q1组成串联反馈,肯定是电流反馈,当电流维持在350mA的时候Q1是截止的
这个电路我是这样分析的:一,当输出电压增大的时候,ZD1两端的电压不变,只有R2两端的电压增大,从而电流增大,引起光耦电流增大,来控制PWM减小
二:当电流增大的时候,R4 R5 R6两端的电流增大,进而R4 R5 R6两端的电压增大
再后来就不会分析了

楼主:
输入电容我是按照书上说的,当输入电压在85-265V的时候,电容应该选2-3倍功率,也就是说如果输出功率是3W的话,就选6uF的电容

楼主:
谁能帮我透彻的分析一下后面的反馈工作原理啊,我真的很想知道
凑着这个机会也学一下分析的方法

网友A:
后面的三极管就等同于431,呵呵。。。

网友B:
二:当电流增大的时候,R4 R5 R6两端的电流增大,进而R4 R5 R6两端的电压增大
进而ZD1正端点位高 致Q1导通 如此。。。。。。。。。

网友B:
ZD1正端电位

网友B:
能传我份 LP2703资料否?QQ:471884291

网友C:
好像 很少 女孩子做电源的哦  掌声鼓励~~

因为好像很多时候会炸机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