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40KHZ方波

楼主(2010-05-21):
大家好:
     请问用51单片机是否可以产生40KHZ方波(占空比50%)。按51的速度是否有点困难? 谢谢。

网友A:
这个还困难?

网友B:
如果不做其他事情的话,理论上是可能可以的,但是精度,稳定性等等--------

再说,单单一个40K,好像没什么意义,还不如用硬件来做

网友C:
有没有PWM》??

网友D:
仔细看AT89C52 DATASHEET

楼主:
我用的是STc的单片机,想做一个超声波测距,必须用40khz来驱动发射探头,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老是出不来

网友:
大家好:
     请问用51单片机是否可以产生40KHZ方波(占空比50%)。按51的速度是否有点困难? 谢谢。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假如你是使用P2.0口输出方波
STA:
      CPL P2.0
      NOP
     LJMP STA

自己调整一下空操作的数目,就可以调整到40KHz的拉

网友:
呵呵,楼上这样真的想把单片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哇

网友E:
很简单的,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1、由T2自动输出方波;
2、在定时中断中改变IO输出方波;
3、数周期延时死等后该表IO输出方波

不管哪种方法,51 做起来都是绰绰有余的,肯定不会“得上气不接下气”哈:)

网友:
PWM倒是可以,定时器中断发不出来的,如果对波形的宽度有一定要求需要中断两次才能发出一个脉冲,定时器那就是80K了,而且还不能保证频率的稳定

网友E:
呵呵,LS想当然了。

老x的VGA显示就都是定时器中断的,那玩意行频31.5kHz,只要差一个周期显示就会错位、或者时有时无,你看有不稳定的吗?

80kHz中断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还有时间用来跑其他的任务。
——当然,如果没别的事,就直接用死等、循环的方法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恩,或许可以,但真需要些手艺了哈

网友F:
如果真是必须要40KHz,那就用硬件实现吧(单片机内嵌的硬件外设也行),总不能将一个处理器写成一个纯粹就是为了输出一个方波而什么是都不干吧?除非要标榜智能发射探头。

网友G:
用C8051吧,C8051有PCA,硬件实现,我坐过38k的很稳定的,硬件自动加载。

网友H:
用Timer2很简单的

楼主:
用555试验了一下,但是出来的是失真的三角波,真是烦透了。方波还没有出来。

网友E:
555你接的哪个脚输出?
3脚的话肯定是矩形波的,因为它是开关信号输出。
而分别改变充放电回路的值,使其时间参数一致,就可以输出占空比50%的方波的,

如果波形还不对,那就要检查你的负载了。

网友I:
17# zhenxing2000 去下个555电路设计软件啊,百度上N多,我现在也在做超声波测距,加我Q,好好交流交流啊

网友J:
用STC的单片机可以做到72Khz的占空比可调的方波,不过要用到一个定时器的中断.

网友K:
超声波测距,要连续的方波吗?

好像是间歇的方波就可以了

网友L:
一个定时器足以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的电路如下,波形如下。谢谢

网友E:
示波器改成DC档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产生40khz方波,周期为25us,按照公式计算R1=1.8k,
R2=1.8k,但这样仿真出来后周期是50us。只有把R1,R2减小一半后(如图中阻值所示),周期才会是25us,这与理论值相差两倍。这是为什么呀,谢谢。

网友:
工程师,这碗饭走味了

网友E:
嗯,你的计算时对的,可能是仿真模型的问题。
你搭个实际电路试下啊~

PS:
都说了可以用52 的T2字节输出方波,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中断、延时,更不需要555。

网友M:
STC肯定是不行的,用SYNMOS的就解决了,用PWM做你那个红外是没问题的

网友N:
用555加个比较器不就得了很好的方波?

网友O:
LZ还是用定时器吧,要是你用555电路,你将没有办法测出距离来的。用定时器产生几个或十几个波形,同时打开接收端计时器,在接收端中断后,把这个时间和产生波形的定时器的时间差,这样才能测距。你要是用连续波形,你怎么知道接收端是接到那个波啊?

谁有更好的办法,不妨请教!

用什么51都可以实现的,你可以定时几次然后IO口再反转啊!而且超声波传感器的数据手则上说可以有一定偏差,你自己看看。

网友P: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除非你要精确的40KHZ方波。
用s51的话,大概可以产生38Khz、41Khz左右的方波,如果你用来做超声波的驱动信号,已经够了。

网友P:
定时器是可以复用的,该用就用,哈哈

网友Q:
  1. 用C8051吧,C8051有PCA,硬件实现,我坐过38k的很稳定的,硬件自动加载。
STC也带PCA

网友R:
何必为这样的问题纠缠不休!

网友S:
你用单片机就只产生个方波,还是要干啥子事情不,只产生方波肯定可以

网友T:
如果用的51有T2的,可以直接产生频率输出而不占用CPU时间,如果是用STC12、11、10系列等等,可以用T0、T1或BRT直接产生频率输出。

网友U:
用定时器的可 自动重载的方式计时,能够做到哈!  呵呵...

楼主:
31# mcumi 一开始想用定时器产生占空比为50%的40khz方波,但做了几天,出不来结果,不得已想用555产生方波,最近又看到资料说555是电流型的,而超声波传感器是电压型的,无法驱动。所以现在很是困惑,东西要交了,却出不来结果,真是愁人呀。但是我一直下不到超声波传感器的pdf,还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P:
您好,我手头只有stc单片机的下载工具,所以我用的stc52rc,我用程序没有做出方波来,现在急着要交东西,如果您能给写一下程序的话非常感谢。

网友V:
40KHZ的信号,需要每12.5us电位变化一次,12MHZ晶振明显不能精确的达到这个值,24MHZ晶振刚刚好达到这个精度。其他的嘛,就是定时或是延时的问题了,她的程序会非常简单的。
还有一点,就是防止波形畸变了,你要把硬件做好点啊!~!~呵呵

网友W:
貌似 14楼的方式不错!

网友X: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char temp;
EA=1;
ET0=1;
TMOD=2;
TH0=243.5;
TL0=243.5;
TR0=1;
temp=0x00;
P1=temp;
while(1)
{
   temp=~temp;
   P1=temp;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

网友X:
将P1口重新定义一下就可以将40KHz的方波定义在一个管脚上!如sbit aa=P1^7;
就将temp=0x00;
P1=temp;
while(1)
{
   temp=~temp;
   P1=temp;

  }
改为
aa=0;
P1=aa;
while(1)
{
      aa=~aa;
      P1=aa;
}

网友Y:
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Z:
我最近也在做超声波测距的,楼主可以用C+汇编试试啊,用汇编的NOP指令应该就可以调出来了

网友AA:
主要确定一下I/O口的速率可以达到就可以。CPU速率不用担心。

网友AB:
看见俺博文中的
“红外遥控大功率LED闪灯”没?
这个就是用51CPU产生红外载波,以及DC-DC驱动,
这里的40K也是一样的。
51可以同时干很多事!
取决于你对系统的认识程度。

网友AC:
40K没一点问题;AT89S52定时器以前做过

网友AD:
定时器啥

网友AE:
容易!用c8051f

//////

销售 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芯片,usb,rf,internet开发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T:
使用stc52RC的T2的高速脉冲输出方式,非常简单的,输出频率是Fosc/2/N, N=1~255.

网友AF:
你可以选择一款带硬件PWM的单片机,并且可以调PWM的频率,STK6037就可以,51内核的,www.mcu315.com,找柳工

网友AG:
用中颖88F系列单片机吧,这个问题可以很好解决.

网友AH:
纯属来学习一下!

网友AI:
t2吧,单纯一个方波不值得用死循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