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馈电路,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0-05-21):
电路如下,请帮忙分析下实现的功能,左边输入,右边输出。我用虚短虚断分析时,感觉这个电路有问题,即C59上面那个点的电压与U14-A的负端电压相同,这样R80上不是没电流么,所以U14-A没输出?
还有,分析这类问题是不是转换到S域分析比较方便?小弟模电学得不够扎实,求高手指点...

网友A:
U14A正反馈,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B:
并不是C59上面那个点的电压与U14-A的负端电压相同,R80上就没电流的。若是U14-A输出端和C59上面那个点的电压相同那才是没有电流,U14-A的1端和2端电势一般不会相同的。没有给出完整的电路图,没法给你进行很好的分析,也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可以借助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哦

网友C:
类似积分调零,

网友D:
不清楚电路的作用,
也没有信号,
分析不方便..

首先U14-D是跟随, 这是没有异议的了.

至于U14-A,不好意思, 当初学的时候,微分,积分学的都有点问题.

------------如果:输入的是方波,低频,
U14-A作为一个比较器用.

-端一倍输入
+端二分一输入.
对输入信号进行,上拉或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