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看看我的静态电路搭的对吗

楼主:
我搭的一些管子的静态电路  请大侠帮忙看看 搭的对吗

B772的静态图

B772的静态图

我搭的这个PNP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在放大区的中间区域吧?

我搭的这个PNP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在放大区的中间区域吧?

我搭的这个PNP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已经饱和了吧?

我搭的这个PNP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已经饱和了吧?

我搭的这个NPN管的静态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刚刚饱和吧?

我搭的这个NPN管的静态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刚刚饱和吧?

我搭的这个NPN管的静态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快要饱和吧?

我搭的这个NPN管的静态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快要饱和吧?

楼主(2010-05-21):
:funk:没人来吗 跪求

网友A:
应该不对
由戴维南定理:B极是个电压源12*R7/(R6+R7)=2.7V和一个电阻R6//R7=198欧。这样IB=(2.7-0.7)/198=0.01mA,IC=75*IB=0.75mA(放大倍数算是75).RC的压降是37V。只是第一个图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一眼看去,电路就应该处于饱和状态。

LS,你前面的泪珠计算是对的,只是IB=(2.7-0.7)/198=0.01A!而不是mA!
IC=0.75A

如果这时三极管没坏的话,很明显,三极管是处于饱和状态的。因为12V/24Ω=0.5A ,小于计算出来的IC值,IC达到0.5A以上就不会再增加了。

楼主:
;P3Q  多谢大侠了

楼主:
还有就是  3L 按照你那样算 那个咋会是37V呢?  直流电压不会放大 放大的是交流小信号的电压 75倍才对啊? 是吗

楼主:
直流电压只是给交流小信号提供偏置电路而已 不会放大 放大的只是交流小信号的电压 对吧?

网友C:
那么小的电阻,一眼看去就觉得饱和了

网友D:
结构对了,
取值不对...
慢慢算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算错了,应该是0.75*24=18V,应该是18V的压降。
然后你说只放大交流,你自己看看书吧。
谢谢xwj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12V吗?  提供的电源才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