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断资源实时处理按键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0-05-21):
用pic16f676,由于只有一个外部中断,电路需要实时检测按键的按下和释放两个动作,目前采用的思路是按键按下进入中断,改变中断触发方式,即边沿触发改变,退出中断,等待按键释放,再次进入中断,而主程序不做任何改动。请问这样处理有何弊端,调试程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说第一次用pic,对单片机也不是很熟,希望大家帮一下,谢谢。

楼主:
中断服务里改变了一个放在RAM里的变量的值,中断退出后是改变了的值吗,记得c应该是不行的,现在用汇编

楼主:
看过的,路过的,清指点一二啊

网友A:
按键检测用中断不如用查询。

定时查询非常便于代码移植。

网友B:
你搞按键不要用外部中断,也不要用所谓的电平变化中断,关是软件去抖动就搞死你。之前一个同事用中断折腾得不行了,最后也是听我劝,老老实实去查询,反而更快。既然是按键,响应就是10MS级别即可,查询吧。

楼主:
谢谢两位
主要是考虑主程序里主循环需要运行时间比较长,按键功能是程序基本完成后附加上的一个功能,不知道查询可不可行。中断去抖动、判断模式确实很麻烦。

网友B:
查询怎么就不行呢,只要不是软件延时去抖,不就可以了,你改不会还想着软件延时10MS去抖动这么搞吧。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主程序还有多处睡眠,程序全部没搞懂,暂时到此为止吧,谢谢各位

楼主:
按键处理已经搞定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