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C4052单片机

楼主(2010-05-21):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支招,stc4052带内部晶振,在烧写程序时候一名员工误将振荡方式选为外部振荡,烧完后整批的无法工作,现重新选内部振荡在烧写却无法烧写,望各位大侠们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如果 不失误呢  就正常工作吗?
以前用过STC12C4052   记得没这问题啊
是不是被设置了p1.0/p1.1=0/0啊

楼主:
换过新的单片机选用内部振荡就可以正常烧写,我也烧了多次。我也做过实验将正常单片机选用外部振荡烧写后再选内部就不行了

网友A:
自己再外接个晶振呢 能下载吗?
看看这 是不是4052 确实有什么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71549-1-1.html

网友:
如果不用ADC,可以试下W79E4051 性价比更好,参考价格2.90元
W79E2051/ W79E4051,全面兼容AT89C4051/4051,STC12C2052/4052系列。
Part No.        最新价格        Flash        RAM        Data Flash        I/O        Timer        ITERNALRC OSC        PWM        WDT        ICP        封装
W79E2051        2.40        2K        256        128b        15        2*16bit        20/10MHZ+2%        1*10b        Y        Y        DIP\SOP20
W79E4051        2.90        4K        256        128b        15        2*16bit        20/10MHZ+2%        1*10b        Y        Y        DIP\SO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