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火大,关于中颖51之SFR

楼主(2010-05-21):
目前正在使用79F166开发项目,数据手册越看越不解,越看越火大,不知SFR是哪个高手设计的,首先BANK0上有一大把的空白空间不用,偏偏搞个BANK1的映射,可笑的是BANK1才几个SFR,把BANK1的SFR放到BANK0中绰绰有余,结果再搞个寄存器切换页面,像4位一样。据说是为了兼容后续芯片。。。。。。你难道就不能BANK0用完后再植入BANK1吗?奇怪的设计。还有两个中断使能位IEN0和IEN1,其中后一个居然不能位寻址?!!!你不是有BANK1吗?为何不放在BANK1的位寻址空间上?搞的我写程序很别扭。又是奇怪的设计。暂时只看到这里,程序才开始写。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楼主:
害的我必须这样写:
//定义IEN1寄存器位标志
#define ESCM   7
#define ET4     6
#define EPWM  5
#define ET3     4
#define EX4     3
#define EX3     2
#define EX2     1
#define ESPI    0

    //使能定时器中断
    IEN1|=(1<<ET3);

网友A:
呵呵!
LZ别生气,生气伤身。习惯就好!

网友B:
是这样的,在8bit最初设计的时候,SFR有统一的定义,就是功能的SFR都在固定位置上,166不是每个功能都有,所以有些SFR就是空着的。

网友C:
事出有因啊

网友D:
奖励50分?

楼主:
唉,感觉后续的芯片都是修修补补的产物。

网友E:
修修补补是想更加强大

网友B:
每个系列IC都会有整体考量,每颗IC也是针对市场来定的,修修补补的说法,从何而来

网友F:
叫“逐步改进”差不多

楼主:
我顶他个肺

网友G:
我顶他个肺
引用 楼主:
:L

网友H:
楼主,莫生气,气大伤身啊!
遇这种情况:如果你能做主,那就换一个顺心的,如果做不了主只能耐下性子做,如果是非用不可,那就更没办法,总之没必要生这个气,以前我也遇过类似问题,有更可气的事。现在,我的地盘我做,我想用谁的就用谁的。

网友E:
呵呵,楼上说的对,干吗给自己找气呢,静下心来慢慢搞,肯定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I:
呵呵,楼主科研狂人啊

楼主:
唉!恨铁不成钢啊

网友J:
铁到刚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滴

网友C:
其实中颖不错的,你用别的更加愤怒

网友I:
科研需要祝楼主这样的精神,不过爆粗口可就不好了哦

网友K:
习惯是慢慢培养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