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

楼主(2010-05-21):
M74HC573B1R
M74HC138B1R
74HC02
请问这些芯片的名字,功能

网友A:
欲知详细参数性能 后缀封装 请google baidu ....

74LS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LS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LS04   TTL    六反相器
74LS05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LS06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LS07   TTL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LS08   TTL    2输入端四与门
74LS09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LS10   TTL    3输入端3与非门
74LS107  TTL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LS109  TTL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11   TTL    3输入端3与门
74LS112  TTL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12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LS121  TTL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LS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LS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74LS136  TTL   四异或门
74LS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LS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LS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LS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LS150  TTL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LS151  TTL   8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3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4  TTL   4线—16线译码器
74LS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LS157  TTL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58  TTL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LS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LS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LS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LS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LS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LS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LS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LS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LS180  TTL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LS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LS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LS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LS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LS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LS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195  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LS196  TTL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LS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LS2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1   TTL   4输入端双与门
74LS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LS221  TTL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LS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LS247  TTL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LS248  TTL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LS249  TTL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LS251  TTL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LS257  TTL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8  TTL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LS26   TTL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LS260  TTL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LS26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LS27   TTL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LS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LS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LS28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LS283  TTL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LS290  TTL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293  TTL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298  TTL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LS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LS30   TTL   8输入端与非门
74LS32   TTL   2输入端四或门
74LS322  TTL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LS323  TTL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LS33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LS3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352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LS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67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LS368  TTL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LS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LS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375  TTL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LS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LS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LS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LS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LS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LS4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LS42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LS447  TTL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LS45   TTL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LS450  TTL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1  TTL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53  TTL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LS46   TTL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60  TTL   十位比较器
74LS461  TTL   八进制计数器
74LS465  TTL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6  TTL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7  TTL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8  TTL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LS469  TTL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LS47   TTL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LS48   TTL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LS4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LS491  TTL   十位计数器
74LS498  TTL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LS50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LS51   TTL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LS533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3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LS54   TTL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40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LS55   TTL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LS563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LS564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LS573  TTL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LS574  TTL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LS645  TTL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LS670  TTL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LS73   TTL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LS74   TTL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LS76   TTL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LS83   TTL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LS85   TTL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LS8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LS90   TTL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LS93   TTL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LS95   TTL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LS97   TTL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CD系列::
CD4000 双3输入端或非门+单非门 TI
CD4001 四2输入端或非门 HIT/NSC/TI/GOL
CD4002 双4输入端或非门 NSC
CD4006 18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相器 NSC
CD4008 4位超前进位全加器 NSC
CD400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NSC
CD401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NSC
CD4011 四2输入端与非门 HIT/TI
CD4012 双4输入端与非门 NSC
CD4013 双主-从D型触发器 FSC/NSC/TOS
CD4014 8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NSC
CD4015 双4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TI
CD4016 四传输门 FSC/TI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器 FSC/TI/MOT
CD4018 可预制1/N计数器 NSC/MOT
CD4019 四与或选择器 PHI
CD4020 14级串行二进制计数/分频器 FSC
CD4021 08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PHI/NSC
CD4022 八进制计数/分配器 NSC/MOT
CD4023 三3输入端与非门 NSC/MOT/TI
CD4024 7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MOT/TI
CD4025 三3输入端或非门 NSC/MOT/TI
CD4026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NSC/MOT/TI
CD4027 双J-K触发器 NSC/MOT/TI
CD4028 BCD码十进制译码器 NSC/MOT/TI
CD4029 可预置可逆计数器 NSC/MOT/TI
CD4030 四异或门 NSC/MOT/TI/GOL
CD4031 64位串入/串出移位存储器 NSC/MOT/TI
CD4032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33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NSC/TI
CD4034 8位通用总线寄存器 NSC/MOT/TI
CD4035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TI
CD4038 三串行加法器 NSC/TI
CD4040 12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MOT/TI
CD4041 四同相/反相缓冲器 NSC/MOT/TI
CD4042 四锁存D型触发器 NSC/MOT/TI
CD4043 4三态R-S锁存触发器("1"触发) NSC/MOT/TI
CD4044 四三态R-S锁存触发器("0"触发) NSC/MOT/TI
CD4046 锁相环 NSC/MOT/TI/PHI
CD4047 无稳态/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NSC/MOT/TI
CD4048 4输入端可扩展多功能门 NSC/HIT/TI
CD404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NSC/HIT/TI
CD405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NSC/MOT/TI
CD4051 八选一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2 双4选1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3 三组二路模拟开关 NSC/MOT/TI
CD4054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5 BCD-7段译码/液晶驱动器 NSC/HIT/TI
CD4056 液晶显示驱动器 NSC/HIT/TI
CD4059 “N”分频计数器 NSC/TI
CD4060 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TI/MOT
CD4063 四位数字比较器 NSC/HIT/TI
CD4066 四传输门 NSC/TI/MOT
CD4067 16选1模拟开关 NSC/TI
CD4068 八输入端与非门/与门 NSC/HIT/TI
CD4069 六反相器 NSC/HIT/TI
CD4070 四异或门 NSC/HIT/TI
CD4071 四2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2 双4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3 三3输入端与门 NSC/TI
CD4075 三3输入端或门 NSC/TI
CD4076 四D寄存器
CD4077 四2输入端异或非门 HIT
CD4078 8输入端或非门/或门
CD4081 四2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2 双4输入端与门 NSC/HIT/TI
CD4085 双2路2输入端与或非门
CD4086 四2输入端可扩展与或非门
CD4089 二进制比例乘法器
CD4093 四2输入端施密特触发器 NSC/MOT/ST
CD4094 8位移位存储总线寄存器 NSC/TI/PHI
CD4095 3输入端J-K触发器
CD4096 3输入端J-K触发器
CD4097 双路八选一模拟开关
CD4098 双单稳态触发器 NSC/MOT/TI
CD409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NSC/MOT/ST
CD40100 32位左/右移位寄存器
CD40101 9位奇偶较验器
CD40102 8位可预置同步BCD减法计数器
CD40103 8位可预置同步二进制减法计数器
CD40104 4位双向移位寄存器
CD40105 先入先出FI-FD寄存器
CD40106 六施密特触发器 NSC\TI
CD40107 双2输入端与非缓冲/驱动器 HAR\TI
CD40108 4字×4位多通道寄存器
CD40109 四低-高电平位移器
CD40110 十进制加/减,计数,锁存,译码驱动 ST
CD40147 10-4线编码器 NSC\MOT
CD40160 可预置BCD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1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计数器 NSC\MOT
CD40162 BCD加法计数器 NSC\MOT
CD40163 4位二进制同步计数器 NSC\MOT
CD40174 六锁存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75 四D型触发器 NSC\TI\MOT
CD40181 4位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CD40182 超前位发生器
CD40192 可预置BCD加/减计数器(双时钟) NSC\TI
CD40193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NSC\TI
CD40194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195 4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 NSC\MOT
CD40208 4×4多端口寄存器

型号 器件名称 厂牌 备注

CD4501 4输入端双与门及2输入端或非门
CD4502 可选通三态输出六反相/缓冲器
CD4503 六同相三态缓冲器
CD4504 六电压转换器
CD4506 双二组2输入可扩展或非门
CD4508 双4位锁存D型触发器
CD4510 可预置BCD码加/减计数器
CD4511 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
CD4512 八路数据选择器
CD4513 BCD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消隐)
CD4514 4位锁存,4线-16线译码器
CD4515 4位锁存,4线-16线译码器
CD4516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CD4517 双64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518 双BCD同步加计数器
CD4519 四位与或选择器
CD4520 双4位二进制同步加计数器
CD4521 24级分频器
CD4522 可预置BCD同步1/N计数器
CD4526 可预置4位二进制同步1/N计数器
CD4527 BCD比例乘法器
CD4528 双单稳态触发器
CD4529 双四路/单八路模拟开关
CD4530 双5输入端优势逻辑门
CD4531 12位奇偶校验器
CD4532 8位优先编码器
CD4536 可编程定时器
CD4538 精密双单稳
CD4539 双四路数据选择器
CD4541 可编程序振荡/计时器
CD4543 BCD七段锁存译码,驱动器
CD4544 BCD七段锁存译码,驱动器
CD4547 BCD七段译码/大电流驱动器
CD4549 函数近似寄存器
CD4551 四2通道模拟开关
CD4553 三位BCD计数器
CD4555 双二进制四选一译码器/分离器
CD4556 双二进制四选一译码器/分离器
CD4558 BCD八段译码器
CD4560 "N"BCD加法器
CD4561 "9"求补器
CD4573 四可编程运算放大器
CD4574 四可编程电压比较器
CD4575 双可编程运放/比较器
CD4583 双施密特触发器
CD4584 六施密特触发器
CD4585 4位数值比较器
CD4599 8位可寻址锁存器

网友B:
这个回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