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能知道单片机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0-05-21):
在设备的废板上拆了几个51单片机,有什么简便一点的办法,可以很快知道单片机还能用不?

网友A:
做实验点灯:lol

网友B:
是问单片机功能是否正常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C:
简单的做一个跑马灯点灯程序,如果I/O口都能点亮灯,基本上能判断IC良好.

网友D:
做几个实验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E:
除了做实验应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