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LED显示屏的折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21):
LED屏的几分几扫描已在网上找到原理,但折点又是什么意思,网上找不到,请前辈为解答,谢谢

网友A:
:L没听过

网友B:
连谷歌都不知道

网友C:
LED有什么折点?说具体一点,我做过这么多LED都没听说过

网友D:
没听过,很生僻

楼主:
回复 网友C:
LS是做LED的?我是偶然看到这么一个词

网友E:
会不会是翻译错误什么的 ;P    偶也冒听过:L

网友F:
折点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