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修改了license.dat怎么waveformer生成激励文件不能保存

楼主(2010-05-21):
修改了license.dat怎么waveformer生成激励文件不能保存
有人解答下吗

网友A:
可能是你插入代码的时候位置没插入正确。我一同学就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10-08-08):
我第一次的时候可以,今天弄得时候也出现了问题。我检查了没有放错地方···

现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