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的GPIO外部中断,会引起系统复位

楼主(2010-05-21):
直接跑不带有外部中断的程序,运行一切正常,但如果设置GPIO外部中断,运行几秒钟后,会引起系统复位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下面为代码

1 设置:

#define     PH1            GPIO_PIN_2
#define     PH1_PORT        GPIOD

//输入
GPIO_Init(PH1_PORT, PH1, GPIO_MODE_IN_PU_IT);

  /* Initialize the Interrupt sensitivity */
  EXTI_SetExtIntSensitivity(EXTI_PORT_GPIOD, EXTI_SENSITIVITY_FALL_ONLY);

  enableInterrupts();

2  在中断文件中设置: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EXTI_PORTD_IRQHandler}, /* irq6 - External interrupt 3 (GPIOD) */

3  中断实现函数中

#ifdef _COSMIC_
@far @interrupt void EXTI_PORTD_IRQHandler(void)
#else /* _RAISONANCE_ */
void EXTI_PORTD_IRQHandler(void) interrupt 6
#endif /* _COSMIC_ */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 ((GPIO_ReadInputData(PH1_PORT) & PH1) == (u8)0x00)
        {

        /* Toggle GPIO PIN5 */
        GPIO_WriteReverse(LED_PORT, LED1);

        }
}

/**

代码很简单,单步执行的话,是可以正常进入中断,但全速运行就会复位,百思不得其解,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谢

网友A:
楼主用PH1做外中断???手册上写只有PA,PB,PC,PD,PE这五组端口有外部中断!

楼主:
我是用PD2中外部中断的

网友B:
很可能是堆栈溢出。

网友C:
堆栈溢出会引起复位?

网友D:
那堆栈溢出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香版主,怎么看到堆栈的设置,使用stvp

网友E:
在中断 EXTI_PORTD_IRQHandler里面,应该清一下中断标志

网友A:
外部中断没有中断标志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过PC或是其他几组端口?怀疑SWIM口受到影响

楼主:
再顶一下,初步怀疑是堆栈问题,写了几块板,只有一块工厂正常,另几块还是有同样异常反映

网友A:
那么大的堆栈如果都给压爆。。。。:(

网友F:
我试了没问题呀。。。我没有用库,PB0中断。情绪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