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Magic不行,ZLGISP可以,为什么??

楼主(2010-05-21):
ZLGISP可以读出设备ID,FlashMagic读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啊?这两个软件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A:
用的触发方式好象不一样的,一个是串口帧中断,一个是上电复位脉冲触发。

网友B(2010-07-14):
用ZLGISP可以读出设备ID,FlashMagic读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啊?这两个软件有什么不一样吗?
引用 楼主:

你的这个设备ID是指的什么了?是芯片的出场编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