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LPC2378 RTC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0-05-21):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LPC2378 RTC的精度为多大?谢谢了,查了很久没查到……

网友A(2010-08-02):
大约30%左右.

网友A:
大约1%左右.

网友B:
首先要考虑你是选择的内部IRC,还是外部晶体。如果外部晶体,它的精度和温度特性也会对RTC有影响。

网友C:
还有看你是选择的慢时钟还是快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