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为什么只循环一圈就不再循环了?第16章实验3

楼主(2010-05-2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min,sec,cnt2,cnt1;
uchar out_val=0x0f;
//----------------------------------------------------------------------
void initial(void)
{
TMOD=0x02;
TH0=0x38;
TL0=0x38;
IE=0x00;
TR0=1;
P1=out_val;
}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or(;;)
{
  while(!TF0);
  TF0=0;
  if(++cnt1>=50){cnt1=0;cnt2++;}
  if(cnt2>=15){cnt2=0;sec++;}
  if(sec>=10){sec=0;min++;}
  if(min>=2){min=0; P1=~out_val;}
  }
}

网友A:
可能其它问题吧

网友B:
老大,你到底是用T0还是T1啊
整个程序,还要多做些工夫啊!!

楼主:
我*,我这个脑他妈妈的,有时候真他妈的无语~~~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

网友:
呵呵,楼主比我还更粗俗哈:lol

楼主:
奇怪??我将TH1=0x38;和TL1=0x38;

改成:TH0=0x38;TL0=0x38;

但还是不行,好像程序最后一句P1=~out_val;从来就没有执行过一次

网友C:
while(!TF0);
TF0=0;
不管while条件是不是成立都会执行TF0=0;你的定时就没有用啊!
改一下:while(!TF0)
             {  TF0=0;
                 if(++cnt1>=50){cnt1=0;cnt2++;}
                  if(cnt2>=15){cnt2=0;sec++;}
                    if(sec>=10){sec=0;min++;}
                      if(min>=2){min=0; P1=~out_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