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935端口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2010-05-21):
问题:1.LPC935端口做键盘输入时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2.LPC935端口不用时要不要加上拉电阻,外于何做模式下最不受干扰.

网友A:
LP900系列单片机I/O口有四种模式可配置(除RST、SDA、SCL引脚),无需加上拉电阻。

外接按键可配置为准双向模式,直接串50~100欧姆电阻到地。

P0口有键盘中断功能,可选择使用。

其他没有用到的引脚,建议配置成默认模式(仅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