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相关问题,不懂得就都在这问了,望见谅

楼主(2010-05-21):
Vpft是初级电压和Q1集射极间电压的和,Vh是输入总电压。
问题是:
1、R2的作用是什么?
2、假设当问题变化的时候,D2和Q2的基射极间电压变大,这时候变压器次级电压也变大么?如果变大,初级线圈电压也应变大?线圈电压的变化有负载决定的?
3、初级侧电流分为励磁电流和负载电流?各是什么意思?
刚接触开关电源,很多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A:
1、R2应该是偏置,钳位用的。
2、你这种接法上电应该就关断了;
3、励磁电流是指产生励磁电动势,使变压器磁芯磁化而建立磁通的电流;负载电流是带载后通过负载的电流;

楼主:
2楼,D4和D5就是钳位用的,为什么要加个R2呢?
     问题2仍然不明白,初级电压是不是根据负载变化?
     问题是3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励磁电流建立初级和次级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负载电压才能够传递到负载端,如果负载端是空载的,那么初级侧就只有励磁电流了?

网友B:
应该是用来加速三极管开关速度的
1# gu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