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及应选择地型号

楼主:
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从220V变到2V,其中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通常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型号可以?谢谢了

楼主(2010-05-22):
咋没人回复呢?
真的很急啊

网友A:
二极管是钳制电压用的吧,先把电压降下来,在经过运放放大到2v

楼主:
啊?把电压降下来不会使波形失真吗??

网友B:
波形失真是当然的。

楼主:
那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二极管?型号?

楼主:
真郁闷,还是没有人帮一下忙

网友B:
6楼:
选择任何二极管,波形都会失真。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

网友C:
这个两个二极管应该在这里有起保护和构成回路的作用

IN4148就可以了,当然波形失真是不可避免的了,这里有点看不明白这个电路是在做什么,衰减取信号?还是做过零的波形?
这个两个二极管应该在这里有起保护和构成回路的作用,希望没有误人子弟

网友D:
这个电路输出是不失真的波形。
请注意R4和R2、R3和R1的分压关系。
二极管只是作为保护、限幅用的,平时是不导通的。

PS:
这个电路是和220V连通的,虽然可能可以用,但有一定的安全隐患,R4、R3必须得用大尺寸高可靠性的电阻,最好是多只串联;而且电路要求必须的悬浮供电,不能有任何到地、到电网的通路,否则电路工作也是不正常的。
所以初学者请慎用!!!

网友B:
10楼xwj说得对,我看错了。

楼主:
这个电路不需要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E:
这个电路不需要稳压二极管吗、?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你也可理解为需要,因为两个二极管反相并联,在电路中相当于双向限幅在0.6-0.7V的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