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枚举类型的长度?

楼主(2010-05-22):
比如说1个字节的长度,改成2个字节的。如何强制转换?

网友A:
enum{
     (int)RED
....
应该可以

楼主:
:lol  多谢! 不知道啊 !

网友B(2014-10-16):
现在你成大牛了吧,有明确答案没?我先标记一下,如果成功,后面来补充一个在MDK下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成大牛了吧,有明确答案没?我先标记一下,如果成功,后面来补充一个在MDK下的答案 ...

啊  我4年前的帖子 感觉现在还没以前水平高 啊  退步了啊

网友B(2014-12-05):
    后来没找到答案,又用不到了,就不管这事情了。结果今天被这事情,坑得不浅,不管有用没用,我把MDK的处理方式贴在这把。
enum a {
        x = 0x00, y = 0x02, z = 0x03
};

enum b {
        i = 0x104, j = 0x105, k = 0x106
};

enum c {
        l = 0x10000
};

enum a m;
enum b n;
enum c o;

        printf("m size: %d\r\n", sizeof(m));
        printf("n size: %d\r\n", sizeof(n));
        printf("o size: %d\r\n", sizeof(o));

输出:
m size: 1
n size: 2
o siz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