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教做GPIO和连外部存储器

楼主(2010-05-22):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ARM有些管脚连接了外部存储器,它的GPIO寄存器怎么设置呢?二者会不会冲突呢?请详细解答谢谢
对这个很奇怪啊。如果管脚连接了外部存储器,那么GPIO寄存器会不会对他产生影响.我说的是LPC2000

网友A:
连接了外部存储器,就对把寄存器中选择管脚功能的位选择为外围模块功能

网友B(2010-06-27):
参考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