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12做的SD读卡器,在电脑上显示的是“本地磁盘”盘符

楼主(2010-05-22):
用PD12做的SD读卡器,现在可以显示SD卡中文件,但SD盘符则显示的是“本地磁盘”,怎么才能改为“可移动磁盘”啊?!!是不是哪儿配置属性参数不对啊?!!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设备类型不对,自己去抓下别的U盘或者读卡器的数据,看看它们用的是什么类型号。

网友B(2010-06-27):
去哪改呢?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