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12上拉成功,枚举失败

楼主(2010-05-22):
我用89S52+D12做USB鼠标实验,D12上拉成功,但是不能枚举,GoodLink灯一直不亮
串口输出信息如下:

Your D12 chip's ID is: 0x1012. ID is correct! Congratulations!
断开USB连接。
连接USB。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挂起。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复位。
USB总线挂起。

任务栏弹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另外,GoodLink一直不亮,clkout输出正常,与模式里的一致
  麻烦圈圈及各位高手给看看为什么不能枚举!
不胜感激!

网友A:
先检查硬件,换根数据线试试,
然后再检查软件的问题,这个就得靠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