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5-22):
(无正文)

网友A:
限幅和保护。
二极管平时是不导通的。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没找到二极管:'(

楼主:
书上给的数据是:R1=11k,R2=12.7k,R3=1180K,R4=590k,按照这样的电阻值是否可以实现降压功能,并且二极管不知道什么型号,可选什么型号呢?、

楼主:
啊?什么意思?难道图上画的不是二极管?

网友C:
电阻值你算一下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图中从运放的正端直接接到地的电阻起阻抗平衡作用,Bipolar工艺的运放是有输入电流的,因此两输入端看到地的阻抗应该要相等。如果是CMOS运放就没这个必要,因为没有输入电流。二极管保护管可以用1N4148,速度快

楼主:
运放用LM324好,还是AD712(AD713)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你设计要达到的要求了,比如说成本。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楼主:
没有成本问题啊,现在我的设计只要求质量好,不考虑成本问题,当然前提是成本不能相差太大

网友D:
那还是建议使用AD712(AD713)好些,漂移少,性能要比用LM324稳定些。

网友E:
二極管的作用是防止運放輸入電壓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