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电源运放供电电源

楼主(2010-05-22):
(无正文)

网友A:
TL062是相当省电的,请首先确定负载电流。
如果电流大的不是太多的话可以加大MAX232的电容试试,太大了的话就只能用电感、变压器了。

楼主:
如果电流15mA-20mA用MAX232可以吗,运放是用作文氏振荡电路输出正弦波,我用MAX232供电测量运放电源电压降到4点几伏,没有波形输出
请问MAX232的电容最大可以加到多少

网友B:
15mA用MAX232供电,大概输出也就是3~5V了。
电容用到10uF或22uF都可以,但受芯片内阻限制,输出电流并不能比例增加。

楼主:
如果输出电流在10mA之内用MAX232可以吗
不行的话可以推荐下其他的芯片吗,谢谢!!

网友B:
5楼:
拿两个1000欧电阻当负载,正电源一个,负电源一个,量一下电压,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我用两个12V电源接成正负12V电源给电路供电,测量电流为2.5 mA,不知MAX232用在这行不行,是不是还是要用DC-DC模块才行啊。PS:这个电路是用于便携设备里的

网友C:
便携设备要用双电源可以使用电荷泵,效率普遍都在95%附近
其实max232就是个简易电荷泵

楼主:
楼上说的是否是MAX232在这里可以用于运放供电呢

网友D:
用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否是MAX232在这里可以用于运放供电呢
引用 楼主:

前面的讨论不是说了么,这个负载下232出来的电压要掉很多

好的电荷泵可以实现几十到上百mA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