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6程序无法下载,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22):
板子一直都是用J-Link下载调试的,之前还能正常下载。今天下载时突然就不行了,IAR调试器显示一直无应答,使用SEGGER的J-LINK ARM下载删除都不行,出现提示:Data abort occurred while checking target RAM.--------------------------------------------------------------------Registers ---------------------------------
PC         =00000010
CPSR = 000000D7(ABORT mode ,ARM,FIQ dis,IRQ dis.).....然后是一大堆寄存器的值......最后显示Failed to erase chip.
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能否有办法补救?在线盼望各位大侠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有可能要用ISP擦除一下

网友B:
嗯,是的,我昨天也是,用JLINK下载了一个程序,就再也联不上了,最后用ISP方式擦了就好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2010-06-27):
线虚了?ISP方式擦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