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mos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现在的情况是:我使用的单片机是C8051F020,单片机供电电压是3.3V,单片机IO设置为漏极开路;后面控制一个显示模组,显示模组的IO供电电压是2.8V,现在又下面几种方案,请教达人来看看这几种方案是否可行,存在什么缺点,不胜感激!
1、单片机IO通过上拉电阻4.7K接3.3V,个人认为这样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为3.3V,大于后面显示模组的逻辑工作电压2.8V,会造成显示模组IO损坏。
2、单片机IO通过上拉电阻2.2K接2.8V,个人认为这样单片机内部输入为3.3V,大于上拉的电源电压,造成单片机算坏。
3、通过某些74HC芯片,实现由3.3V到2.8V逻辑电平的转换,但是我暂时还没找到,各位大侠有木有推荐?
麻烦大家不吝赐教啊,感激不尽!

网友A:
方案2
单片机内部输入是3.3V, 其实是驱动MOSFET的栅极的电压,漏极上拉到2.8V不会造成损坏的。

网友B:
汗!
LZ,谁告诉你上拉会造成单片机或模组损坏的???

实际上三种方法都是可以的,都不会损坏的,推荐用方案2。
而由于C8051F020实际上支持2.7V~3.6V的电源电压,如果你的电源进度够高够稳定,直接给它用2.8V供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