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yewuyi*等pic高手*pic16f946*

楼主(2010-05-22):
PICC的高手来指导一下。
前段时间用pic16f946搞了个小项目,用的是PICC9.60,这几天添加了一些功能,发现当Program space使用超过50%的时候单片机就跑飞了。
是不是程序存储器的page要设定啊?如何在C环境下操作呢?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C,没有设置PAGE这个问题。不过你可以看看张明峰的教程中关于指针使用,看看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B:
1、和PAGE没关系,PICC下需要工程师自己处理BANK,但不需要工程师处理PAGE
2、自行检查代码中有关中断代码的处理,例如进入和退出中断有没有合理的现场保护?
3、仔细检查是否存在不合理的中断,这些中断会导致系统崩溃。
4、数据指针或者函数指针的使用不当也可能造成
5、PICC规定任何一个函数,其代码大小不能超过2K
6、检查WATCHDOG的溢出时间和系统开销上是否存在冲突并导致系统崩溃。
7、检查反汇编代码帮助找到问题
8、降低优化等级帮助找到问题
9、从描述看,应该是你自己的代码问题,基本上不要考虑是PICC自己出了问题。

网友C:
叶斑竹一下子总结那么多条出来
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