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LPC2103在KEIL下如何设置程序加密.

楼主(2010-05-22):
请问一下:LPC2103在KEIL下如何设置程序加密.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LPC9XX,LPC2XXX这些芯片每片有没有独一无二的ID号?(不是型号的ID)如果有,如何读?程序老被盗版,真是火大,谢了!

网友A:
Vectors         LDR     PC, Reset_Addr
                LDR     PC, Undef_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Abt_Addr
                LDR     PC, DAbt_Addr
                NOP                            ; Reserved Vector
;               LDR     PC, IRQ_Addr
                LDR     PC, [PC, #-0x0FF0]     ; Vector from VicVectAddr
                LDR     PC, FIQ_Addr

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Undef_Addr      DCD     Undef_Handler
SWI_Addr        DCD     SWI_Handler
PAbt_Addr       DCD     PAbt_Handler
DAbt_Addr       DCD     DAbt_Handler
                DCD     0                      ; Reserved Address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Undef_Handler   B       Undef_Handler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PAbt_Handler    B       PAbt_Handler
DAbt_Handler    B       DAbt_Handler
IRQ_Handler     B       IRQ_Handler
FIQ_Handler     B       FIQ_Handler

CrpData
        WHILE . < 0x1fc
        NOP
        WEND
CrpData1
        DCD 0x87654321

; Reset Handler

                EXPORT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Setup External Memory Pins
                IF      :DEF:EXTERNAL_MODE
                LDR     R0, =PINSEL2
                LDR     R1, =PINSEL2_Val
                STR     R1, [R0]
                ENDIF

网友A:
加入:
CrpData
        WHILE . < 0x1fc
        NOP
        WEND
CrpData1
        DCD 0x87654321

网友B:
const unsigned long  crp2 __attribute__((at(0x01fc))) = 0x87654321;

网友A:
顶!
5楼的方法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C:
你好!我在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看到了这篇帖子,认为很有价值,特推荐给你。

MDK+JLINKv7+LPC1343之攻略探讨交流(5月31日第7次更新,CAN总线外扩篇)
地址 http://bbs.**/viewthread.php?tid=103644&fromuid=189673

希望你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