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讯干扰问题,诚请大侠来帮忙给点建议。

楼主(2010-05-22):
各位论坛的大侠:
      小弟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向大家请教,希望能多多指点,谢谢!
       情况是这样的,目前我正做的一个机车设备项目,就是用机车状态彩屏(主站)与我的设备进行485通信,给出动作指令.
       目前困难是,现在现场试验时,在低压(机车110蓄电池-机车设备控制电用)状态下,通信良好,但启动高压,即自机车电网取电,启动车上大功率变流设备后,我的设备与彩屏的通信出现问题,干扰现象有两种:1是原先良好的其它设备与彩屏通讯出现间断性故障,此类设备都为彩屏的从站,与我的设备共用一个485网络。2是我的设备老接收到错误的命令数据,从而作出错误的动作。目前的的问题是:在我设备这端加入120终端电阻后,现象1消失,但现象2频繁。取消120终端电阻,则现象2消失,现象1频繁。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该装车运行大约8天后才出现,之前一切运行正常。
       我量了一下485网络A,B线之间的电阻,在接入我的设备前,网络的电阻约为46欧姆,在加入我的设备(带120终端电阻)之后,则降为33欧姆(不带此终端电阻情况下,网络电阻不变)。另外,彩屏内部自带120终端电阻。
       另外,关于接地情况,是这样的,所有设备采用三芯屏蔽线,屏蔽层共一点单端接地,,共一根线作为网络信号参考线。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子,还请大家能帮我分析分析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A: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网友B:
120欧终端电阻是要加的,但仅在总线端点加。楼主的接口电路和电源设计不当,应该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C:
电力机车上,用的不是列车总线吗,而且是双485的。

楼主:
顶上去,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现在我换了个芯片,又正常了!

网友B:
你不给出足够的具体信息怎么取得帮助?换个芯片正常如果排除以前芯片的质量问题,那就说明你的系统工作在临界状态,这个对高可靠性系统而言是绝对不准许的,列车车载系统更不是儿戏。

楼主:
不好意思,chunyang版主,由于本人目前正在现场跟车试验,无法及时的回复大家的意见,现贴上电路图,还麻烦大家给看看,多提提宝贵意见,呵呵,谢谢!

网友B:
你的电路上存在偏置电阻,这可能会带来问题,先要搞清总线上其它设备的接口上是否带有偏置,有偏置,多强?是否已将总线偏置到合适的状态?无偏置,你有多少带偏置的节点?合成偏置多强?这些都必须考虑,偏置过强会加重电路负担,过重的电路负担对器件可靠性不利,而有时只要通讯工艺许可,偏置可以不需要,这要考量具体协议。对于干扰严重的485总线,使用TVS是不足以消除电磁耦合带来的尖峰干扰的,要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对总线进行钳位,同时加大隔离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且滤波电容要以铝电解和陶瓷电容共同构成,仅加陶瓷去耦电容还不够,这些措施都应该采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 大哥,前面贴的通讯电路有点问题,现在重新贴一下,不好意思!
恩,现在的问题的这个网络是大家一起共用的,我不知道别人的通讯电路是怎么做的?
在加入我们的设备,网络内阻为46欧姆,加入之后则将为33欧姆?
我查资料说,485的输出阻抗应为56欧姆左右,请问跟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B:
那就先不要加偏置试试。

网友D:
加偏置不是问题,问题是LZ的偏置电阻太小了!
想想,10台、百台并联后,会怎么样呢?

PS:
LZ说明问题时忘了个最基本的数据:节点数。